去相关算法

楼主(2007-08-25):
现在要求对从MIC输入的语音信号进行 去相关 处理,
由于先前没有接触到这方面,

现请兄弟们指点,采用什么样的算法才能将语音信号的相关性去除呢?

等待 tjsheep, smartDsp, wowow, 等前辈们指点,,
先谢谢了。。

网友A:
早还给老师了

这类问题还是查查数字信号处理、数字语音处理或期刊网上搜吧,google应该也能g到。

网友B:
进行一次滤波

进行一下DCT等一些正交变换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