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v5410复位问题请教

楼主(2007-08-27):
请高手帮忙看看我设计的dsp板,
dsp在上电复位的时候,程序有时候可以启动有时候启动不成功.
但是用调试器调试没有发现问题.
我的程序是放在板子上的eprom里面.
我在程序里面用xf信号点灯做测试,有时候上电点灯成功有时候
不成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估计应该是电路上的问题,我把电路图
上传上来请高手帮我指点指点.谢谢! qq :43477421

楼主:

请高手帮忙看看我设计的dsp板,
dsp在上电复位的时候,程序有时候可以启动有时候启动不成功.
但是用调试器调试没有发现问题.
我的程序是放在板子上的eprom里面.
我在程序里面用xf信号点灯做测试,有时候上电点灯成功有时候
不成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估计应该是电路上的问题,我把电路图
上传上来请高手帮我指点指点.谢谢! qq :43477421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2884337526.rar

网友A:
sp708s的mr上接个电容试试看

rt

网友B:
大家好

我也有同样 的问题也

网友C:
用的什么flash?

上次买的几个flash是水货,烧写几次就不行了,同时也引起有时能加载,有时不能加载的问题。重新买了flash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