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都下班了,我还在调试板子,头晕..很简单的flash擦除都

楼主(2007-08-27):
看看6205擦除39vf040的程序,有什么问题
#define BOOTFLASH 0x1400000

         *(Uint8 *)((BOOTFLASH) + 0x5555) = 0xAA;
    *(Uint8 *)((BOOTFLASH) + 0x2AAA) = 0x55;
    *(Uint8 *)((BOOTFLASH) + 0x5555) = 0x80;
    *(Uint8 *)((BOOTFLASH) + 0x5555) = 0xAA;
    *(Uint8 *)((BOOTFLASH) + 0x2AAA) = 0x55;
        *(Uint8 *)((BOOTFLASH) + 0x2AAA) = 0x10;
         delay();

居然擦除不掉,怎么回事?

网友A:
是时序没有满足要求吧
*(Uint8 *)((BOOTFLASH) + 0x5555) = 0xAA;
    *(Uint8 *)((BOOTFLASH) + 0x2AAA) = 0x55;
    *(Uint8 *)((BOOTFLASH) + 0x5555) = 0x80;
    *(Uint8 *)((BOOTFLASH) + 0x5555) = 0xAA;
    *(Uint8 *)((BOOTFLASH) + 0x2AAA) = 0x55;
        *(Uint8 *)((BOOTFLASH) + 0x2AAA) = 0x10;
语句之间应该在加一句读端口的语句。

楼主:
读?

最后是要有一个读,那个不是判断擦除结束的标志么,我加一个长的延时不就可以了

网友A:
.

    a=*(Uint8 *)((BOOTFLASH+1) + 0x5555);
    *(Uint8 *)((BOOTFLASH) + 0x5555) = 0xAA;

    a=*(Uint8 *)((BOOTFLASH+1) + 0x5555);
    *(Uint8 *)((BOOTFLASH) + 0x5555) = 0xAA;
    a=*(Uint8 *)((BOOTFLASH+1) + 0x5555);

    *(Uint8 *)((BOOTFLASH) + 0x2AAA) = 0x55;
    a=*(Uint8 *)((BOOTFLASH+1) + 0x5555);

    *(Uint8 *)((BOOTFLASH) + 0x5555) = 0x80;
    a=*(Uint8 *)((BOOTFLASH+1) + 0x5555);

    *(Uint8 *)((BOOTFLASH) + 0x5555) = 0xAA;
    a=*(Uint8 *)((BOOTFLASH+1) + 0x5555);
    *(Uint8 *)((BOOTFLASH) + 0x2AAA) = 0x55;
    a=*(Uint8 *)((BOOTFLASH+1) + 0x5555);

    *(Uint8 *)((BOOTFLASH) + 0x2AAA) = 0x10;
    a=*(Uint8 *)((BOOTFLASH+1) + 0x5555);
         delay();
a为任意定义的变量,只是用来产生一个读端口的逻辑。
你试一试这样行不行。

楼主:
还是不可以

         *(Uint8 *)((BOOTFLASH) + 0x5555) = 0xAA;
    *(Uint8 *)((BOOTFLASH) + 0x2AAA) = 0x55;
    *(Uint8 *)((BOOTFLASH) + 0x5555) = 0x80;
    *(Uint8 *)((BOOTFLASH) + 0x5555) = 0xAA;
    *(Uint8 *)((BOOTFLASH) + 0x2AAA) = 0x55;
    *(Uint8 *)((BOOTFLASH) + 0x5555) = 0x10;

最后一组应该是0x5555,这样也不可以

网友B(2007-12-16):
为什么要产生一个读端口的逻辑

To:acecao

为什么要产生一个读端口的逻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