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的FLASH运行的问题

楼主(2007-08-27):
我的程序已经是烧到FLASH里面去了

但上电后为什么自己不会运行呢
用的是DSK2812请各位大侠指教
是否FLASH寄存器 设置不对呢

网友A:
CMD文件RAM调试与FLASH有差别

网友B:
你首先看下电源的复位信号是怎么样,是否正常。

网友C:
重点看CMD

楼主(2007-10-20):
可以运行了

查过CMD 及做了修改后已经可以运行了
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