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LCD"HD44770"数据不成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8-28):
LCD, CD, abi, TI, TE
读LCD数据不成可能是什么原因?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做LCD的读写实验时,用的是HD44770的LCD片,按正常的时序读的,却不成功,程序如下,帮我看一下:
void rd_lcd_data(void)
{TRISDATA|=0x00FF;
 asm volatile("nop");
 RS=1;
 RW=1;
//U2TXREG=DATA;
 E=1;
 aaaa=DATA;
 asm volatile("nop");
 asm volatile("nop");
 asm volatile("nop");
 E=0;
 aaaa&=0x00FF;
 delay(delay_200us_count);
}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 _U2TXInterrupt(void)
{
 //for(j=0;j<i;j++)
   // {lcd_cmd(0x04);
  //  }
 //for(j=0;j<33;j++)
   // {
  //   rd_lcd_data();
   //  readb&=0x0F;
 lcd_cmd(0x80);
 cursor_right();
 rd_lcd_state();
/* a=state;
 a&=0x0080;
 if(a==0)
{PORTAbits.RA1=~PORTAbits.RA1;
 rd_lcd_data();
 U2TXREG=aaaa;
IFS1bits.U2TXIF=0;
}
else
{IFS1bits.U2TXIF=0;
PORTAbits.RA1=~PORTAbits.RA1;
 rd_lcd_data();
 U2TXREG=aaaa;
}*/
rd_lcd_data();
U2TXREG=aaaa;
U2TXREG=readb[j];
j++;
if(j==8)j=0;
PORTAbits.RA1=~PORTAbits.RA1;
IFS1bits.U2TXIF=0;
}
用的是串行通信的方式,目的是PC读出显示器的当前显示字符
上两部分程序是主要的子程序
发送数据给LCD显示却可以实现,用的是MICROCHIP的开发板来做的
有经验的路过的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必须读两次。 说明上有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