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转换,能不能在程序中用软件滤除谐波!

楼主(2007-09-01):
DSP用采样频率152KHz查表依次输出一个周期正弦信号的8个点中的一个到DAC。从而产生19KHz的模拟信号,这样的话,输出的模拟信号 肯定会有19KHz的高次谐波,那么能不能在DSP程序中用什么方法把那个高次的谐波滤掉,比如数字滤波器啥的,还有是不是 有什么sin(x)/x 失真,是不是 能用软件 纠正,是不是 纠正完了 高次谐波就没的了。总之,就是 如果不加模拟的滤波器电路,能不能在DSP内部把高次谐波干掉!  谢谢各位!

网友A:
不可能靠软件解决,减小谐波的有效方法是增加采样点

楼主:
rr

我看FIR的例子里 都是用两个不同频率的信号加在一起,然后滤去其中的不需要的,我在想我这个是单频的啊,怎么滤喃,但是看那个FIR低通滤波器阻带内的幅度就很小了,谐波又在阻带内,这样的话 好象又能滤掉了。想不通了。到底不知道可能滤掉了!

网友B:
能滤掉你就是神仙了……

楼主:
这是我写的问题描述,希望大虾们帮帮我!

利用DSP + DDS 合成导频制立体声信号.DSP通过McBSP接收来自AES接收芯片的数字音频信号,音频信号的采样率是48KHz.DSP通过定时器产生152khz的定时.并在定时中断内 使音频信号加上顺序采样的正弦波形的8个点.因为每个周期8个点,152KHz/8=19KHz.这样就可以产生19khz的导频了,用同样的方法把点数变成4个/周期.就可以产生38KHz的副载波信号了.然后将合成的立体声信号经过比例换算成对应的频率字输出到DDS.从而产生导频制立体声广播的已调信号.经过发射机可以发射出去.框图如图1

出现的问题:
在未接音频信号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只有导频的19KHz信号的情况下.用频谱仪器观看DDS输出信号.频谱如图2

从图中看出 频谱是19KHz以及19KHz的谐波对载频的调幅信号.问题是:

1。在没有加任何滤波的情况下有谐波是否正常.
2。如果正常,有没有方法能把57KHz以后的谐波滤除掉.因为调频广播最大允许频偏为75KHz.
3。如果正常,因为我在用19KHz信号的8个采样点的幅度来控制信号频率大小的时候已经限制了最大频偏为75KHz,也就是说我输出到DDS的频率字最大就只到(载频频率 + 75KHz).那么频谱图上大于75KHz的频率是从哪儿来的喃.(这个估计我理解有误,不能这样理解).
4。如果用数字滤波器滤波能否滤除谐波喃.比如FIR.
5。如果用正弦波形8个点数据直接经过152KHz的DAC后乘以一个系数后,再加上载频,是否跟这个DDS的实现方法一样的道理.如果是,那么有谐波就好理解了.
6。因为是正弦波的8个点,比如第一个点是0,第二个点是0.707那么如果用数字低通滤波器来滤波的话,肯定这两个点的值估计都不一样了.但是还是离散的点啊,那为什么高次谐波就没有了喃.

楼主:
图中的字看不清

图中的字从上到下 依次为:  "19KHz "; "38KHz" ; "57KHz" ; "间隔均为19KHz"

网友B:
你的问题看不太懂,ho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