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2812的直流电机速度PI调节问题

楼主(2007-09-03):
速度PI调节,我采取的是控制PWM波的占空比,即通用定时器的周期不变,只改变比较值,问题是:每次通过增量PI计算后得到的新比较值,即新的占空比,需要手动去加载程序,DSP才能按新的数据运行,否则就一直按原来的比较值运行,我也在相应的地址查看过比较值确实有变化,要怎样DSP才能每次得到新的数据后自动按新的数据运行,请教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新值是你计算出来的,不是你放到CMPR寄存器里,还能谁放?

网友B:
计算完了就赋值

网友C:
RE

有个控制寄存器可以设置加载的方法,好像是GPTCONx,可以设置周期加载/立即加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