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DSP基础问题

楼主(2007-09-03):
小弟打算开始学习DSP, 手头上有两片5402,打算做个板, 也就是外加一个sram和flash,用cpld连接起来,在加上个mcu和LCM, 大概就是这样.

我不明白的是,dsp启动后程序是从那里开始执行? 是外部flash还是内部程序存储空间?  是不是要玩DSP就一定要有DSP仿真器? 能不能像arm那样,用简单的JTAG头就可以对flash烧录程序?

网友A:
从哪启动,可以看数据手册或者书,应该有不同的引导方式

这个DSP应该有简易JTAG调试头吧,去网上找找.

网友B:
就好像电脑一样,启动时把程序读入RAM中,专业BOOTLOADER,不过读入的方式有好多种

楼主:
那仿真器呢?

能不能自己做?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

网友C:
有!

网上有仿真的电路,不过你要自己慢慢找!
我以前找到过!
不过,我还是推荐使用它的仿真器!

xd510 我买的时候也就800-900R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