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定时器中断

楼主(2007-09-05):
2812定时器中断

我写了个定时器0中断的程序,不进中断。
定时器计数正常,但是PIEIFR1.7中断
标志不置位。不知道什么原因?
PIEIER1.7已经使能。IER也使能了,
总中断也开了。
听别人说,软件仿真可以进中断。那是什么
原因呢?CCS需要什么特殊设置吗?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re

1、主程序中首先需要清PIE中的中断标志位,然后使能相应的PIEIER和全局中断;
2、清除EV中的中断标志位;
3、中断服务程序中清除相应PIEACK和EVxIFRx。

网友A:
谢谢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