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T变换程序加载到DSP中后,运行出错,请教

楼主(2007-09-06):
    在一个项目中(DSP为TI VC5402),我用到了1024点的FFT变换(C54自带的DSP算法库),通过仿真器调试,FFT变换函数运行正确,得到的参数符合要求(求某个频率信号的峰值位置)。
    但是我利用MCU通过HPI将程序加载到DSP中后,程序的其他部分运行正常,就是FFT运行出错,得到的参数不符合要求。
注:
   1。程序加载是成功的。
   2。我这个程序中用了一个FIR低通滤波器,加载后运行正常(通过信号发生器与示波器察看)。
请教各位高手的指点。。。

楼主:
RE: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虽然没有建议,但还是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
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A:
提示

你在仿真时可以得到正确的结果,下载就不能了。这样有可能是你编译是SINTAB并没一起打包进.OUT当中,把你环境中加入所需库,就OK了!

网友B(2007-10-14):
怎么解决的?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