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点:接口电路8位MCU与14位并行A/D问题?

楼主(2007-09-06):
有哪位设计过8位MCU与14位并行A/D的数据采集,由于14位A/D数据是一次转换完成,同时来如何读取数据呢?
有的12位A/D可以分时读取高4位和低8位,比较好解决!

有好的解决方案,尽请留言!

楼主:
2片373锁存??问题依然存在!

可以提出的一种方发是,采用2片373锁存器,同时把14位数据锁存,但是问题在锁存的数据,都挂在8位总线上,怎么正确读取呢?

网友A:
adc总要时间吧,利用这个读就可以拉,如mcu不够快,就要换别的

网友B:
两片158?

158: QUAD 2-TO-1 LINE DATA SLECTORS/MULTIPLEXERS

网友C:
你都能用373锁存了,怎么还不会读呢?服你了!

网友D:
必须用两片373,再加两片244.

同时锁存,分时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