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图功能说明

楼主(2007-09-07):
各位大侠,我上传一张电路图:电路图中的TLC2272A为运算放大器,PHONE2为麦克风语音输入端,TLC2272A的2OUT为语音输出端。
现在我想请问:CT9和R30组成的是不是低通滤波器?
              CT11和R28起什么作用的?CT11和R28是不是组成预加重电路?
              R29 R29 R32 R36和CT10 C18起什么作用?
              如果我想加入带通滤波器,请问在那里加入比较合适?
谢谢各位不惜赐教的大侠!

网友A:
我的理解,仅作参考,呵呵

              CT9和R30组成的是不是低通滤波器?
ct9和r31是电源退耦,r30是给mic偏置的
              CT11和R28起什么作用的?CT11和R28是不是组成预加重电路?
ct11是信号通道上的隔直电容。r28,r26,c17组成反相比例放大
              R29 R29 R32 R36和CT10 C18起什么作用?
这些都是用来做放大时候的参考点位,大概1/2Vcc,还有滤波功能
              如果我想加入带通滤波器,请问在那里加入比较合适?
什么带通滤波?

ps,好像2272那儿5,6脚的+,-画反了……

楼主:
谢谢tjsheep啊,

谢谢啊,2272那儿5,6脚的+,-是被我画反了。

楼主:
带通滤波器的说明

我说的带通滤波器是指:只让100Hz--4000Hz的语音进入到放大环节,那么我在R28之后就加入带通滤波如何?
谢谢啊

网友B:
ls好好看看模拟电路书,不然抄也会抄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