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汇编语句,很简单,我就没看明白

楼主(2007-09-10):
Example 3 BANZ 2000h, *AR3(–1)
Before Instruction               After Instruction
PC 1000                          PC 1003
AR3 0001                         AR3 0001
Example 4 BANZD 2000h, *AR3–
ANDM 4444h, *AR5+
Before Instruction              After Instruction
PC 1000                         PC 2000
AR3 0004                        AR3 0003

第一条语句 *AR3(-1)是什么意思,执行完后结果怎么是那样的?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看不明白应该查手册啊

是C54xx吧?查spru131

*ARx(lk) addr = ARx + lk
ARx = ARx
The sum of ARx and the 16-bit long offset (lk) is used as the
data-memory address. ARx is not updated.§

楼主:
谢谢

大概的意思说就是
*ARx(-1)和ARx+(-1)和ARx-一个的意思是不!

网友A:
还是有区别的

注意*ARx(lk)的说明:ARx is not updated。还是仔细看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