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类型的疑问?不能定义8位的数据类型?

楼主(2007-09-10):
如果想从数据总线上得到8位的数据,请问应该如何定义?
原dsp的数据线宽度为16位。

楼主:
char没用

char得到的变量值还是16位。
不信你试试。

网友A:
没试过。那就加与操作。

楼主:
的确是可以这么做,我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一直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

网友A:
有些编译器char型的就是16bit的

网友B:
你用的是C54xx吧?

C54的char就是16bit的,只能读了再跟0x00FF相与。

Table 5-1. TMS320C54x C/C++ Data Types
Type Size Representation Minimum Value Maximum Value
signed char 16 bits ASCII -32 768 32 767
char, unsigned char 16 bits ASCII 0 65 535
short, signed short 16 bits 2s complement -32 768 32 767
unsigned short 16 bits Binary 0 65 535
int, signed int 16 bits 2s complement -32 768 32 767
unsigned int 16 bits Binary 0 65 535
long, signed long 32 bits 2s complement -2 147 483 648 2 147 483 647
unsigned long 32 bits Binary 0 4 294 967 295
enum 16 bits 2s complement -32 768 32 767
float 32 bits IEEE 32-bit 1.175 494e-38 3.40 282 346e+38
double 32 bits IEEE 32-bit 1.175 494e-38 3.40 282 346e+38
long double 32 bits IEEE 32-bit 1.175 494e-38 3.40 282 346e+38
pointers 16 bits Binary 0 0xFFFF

网友C:
长见识了

16bit的char

网友A:
铃羊61单片机的C编译器的char也是16bit的。

楼主:
回 wowow

我用的是F2812

网友D:
只用低8位就可以了

28系列的char数据类型都是16位,可以当成8位来用,只用低8位,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有点浪费,因为高8位没有用到。

网友E:
其实16位做8位运算是有问题的……

网友F:
只是提取低8位吗

 data & 0x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