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M/DSP的一个方案请教

楼主(2007-09-10):
整个系统由ARM和DSP构成,ARM负责系统控制,DSP负责信号处理,如图所示。
录制:数字视频信号经过DSP合并等处理,通过液晶屏实时显示,同时视频信号经压缩编码等处理后存储至硬盘。
回放:图像回显的时候,把硬盘上的数据读出,经DSP解码以后,再通过液晶屏显示出来。

现在的问题是:
硬盘与ARM还是与DSP连接为好?
1、硬盘与DSP相连的话,数据的存储比较方便。但是,若是这样,ARM如何控制硬盘上的文件系统?
2、硬盘与ARM相连的话,缺点是ARM与DSP之间的数据交互会比较多。

同样还有一个问题:液晶由ARM还是DSP驱动为好?

由于初次步入ARM和DSP系统的设计,之前两者都未使用过。所以请大家多多指教,谢了!

网友A:
re

1、LCD与DSP相连为好。
2、硬盘与ARM相连为好。

我正在做一个与这个方案类似的方案,但我的方案是两个DSP,不用ARM。从成本角度看,两个DSP与一个DSP加一个ARM差不多,但功能却强了许多,两个DSP可以同时录制与回放,用一个DSP处理四路视频的编码,用另一个DSP处理声音,同时,这个DSP也完成视频的回放,完成硬盘的文件系统,完成网络等其他所以有功能,这个DSP连接在前一个DSP的HPI上。完成程序的加载和数据的存取。正常录制时显示四画面分割,回放时显示回话的画面。
有TV接口和VGA接口,这个板子主要用于智能公交车载装置的主板。

网友B:
我们只用一个DSP

用DM642,800*600LCD,4G*4的CF卡存贮,文件系统自己弄一个简单的就行了

楼主:
谢谢zhongxon

谢谢zhongxon的方案,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C:
re

楼主的这个看起来象DVR

楼主:
其实就是小型的DV

楼主:
还有一点

当时考虑用基于uclinux的ARM系统主要是考虑到DSP和外设的交互不够方便。而实际上用到的人机交互只有图像菜单显示和按键,还有图中的三类通信接口。
我的确不是很清楚DSP能否有效地完成以上功能,包括这些外设是否会影响DSP的处理速度,谢谢指教

网友D:
请问楼主的ARM才用的是什么型号啊?

同上

楼主:
准备用三星的

暂时还未确定型号

网友E:
用arm的话

可以考虑用atmel的9263,是双ebi,如果单独一个总线接hpi效率会高很多。
双dsp的话就是人机界面会比用操作系统的arm难一点。
不过现在643x系列的dsp也可以跑linux了。

楼主:
TMS320DM6***

发现TI的TMS320DM6***系统功能挺强大的

网友A:
re

如果是arm+dsp,还不如直接用 达芬奇 更省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