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CCS3.1及以上版本的兄弟么?

楼主(2007-09-10):
在CCS2.2上建的Project,经过CCS3.3重新编译后机器就不能动了,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你这机器指的是PC机还是目标板?

楼主:
目标板啊,就是说用CCS3.1编译过后的.out烧到DSP后运行结果不

网友B:
我也遇到类似情况

主要是编译后优话不同,如用到软件延时就要注意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