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DSP使用数组的问题

楼主(2007-09-12):
我的程序里面使用了几个比较大的二维数组
大概200x40左右的大小int型的,然后程序就一直跑飞
开始觉得是堆栈大小的问题,后来改了也没有什么用
请高手们指点下DSP中使用大数组时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网友A:
大数组偶一般用全局的不会占用堆栈

楼主:
我试过

好像不行,我再看看

网友B:
分清是在片内还是片外开辟了数组大小的堆栈.

网友C:
大数组

200*40的int数组已经很大了,一共8000个int,假如16位算一个字节的话,8000个int有16000字节,一般来说是溢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