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port能定义成指针吗?

楼主(2007-09-13):
我把双口RAM定义在外部IO区,能不能把外部IO区定义为一个指针?比如:
#define DSPCOMMDRAM       port2000
volatile ioport unsigned int *DSPCOMMDRAM;

这样定义是可以的,编译器能够通过,可是调用不成功.请教大家怎么可以用其指针来寻址,以下的区域,DSP的C编译器可以实现吗?怎么实现地址的增加?

网友A:
查手册

如果是C5000查spru103 5.4.2 The ioport Keyword

楼主:
再问个软件问题

我把双口RAM定义在外部0x4000---0x5000之间,DSP5402如何准确的寻址这个区域?怎么定义呢?

网友A:
re

1.何种dsp?

2.外部数据空间还是IO空间?

楼主:
5402啊.

定义在外部数据空间,因为IO空间不能够设置指针啊.
配置CMD文件吗?

网友B:
如果定义在了外部I/o空间,

那还有一个办法,在汇编级修改修改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