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9-13):
CAN, AN, eCAN, se, TI
请问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啊?刚刚开始用dsp,周围人没有会的,从零学起,无助啊

#ifdef __cplusplus
#pragma DATA_SECTION("ECanaRegsFile")
#else
#pragma DATA_SECTION(ECanaRegs,"ECanaRegsFile");
#endif
volatile struct ECAN_REGS ECanaRegs;

网友A:
re

#pragma DATA_SECTION编译指令在C和C++里的格式不一样,所以弄了个条件编译。

建议你:
1.要学会查手册
很多在help和pdf里都可以查到

2.要学会提问题。
必如你这个问题,没说是哪种dsp,不同dsp的c编译器是有差别的。你说程序看不懂,是不懂ifdef,还是不懂#pragma DATA_SECTION,还是不懂volatile struct ECAN_REGS ECanaRegs? 问题有针对性别人也好帮你

楼主:
谢谢

谢谢,我现在只看了一些书,你说的是什么手册阿?

楼主:
继续

我用dsplf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