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看到三个提问题又不说明是哪种dsp

楼主(2007-09-13):
一是不是说用哪种dsp,二是不表述清楚问题,看到这类问题觉得很烦,自己不把问题表述清楚,还能指望别人耐心给你回答吗?刚开始学dsp摸不清楚,不会查手册都可以理解,但一定要把问题表述清楚。

网友A:
看问题你看不出来吗?

54X肯定和28X的方式不一样.
再一个大家很多都是初学,问问题也有高低,尽你理解的就是了.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分两方面看

出现这种情况一来或许由于刚上手,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所以可以理解.

还有就是做晕了,在提问的时候忽略了最重要的.

人在很多时候都会犯比较低级的错误,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教训几句也无可

厚非.

但是如果问题讲清楚了,训也训了却没有下文,那就有欠妥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