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Q格式运算比浮点运算还要慢?

楼主(2007-09-14):
我在2407上做两个Q14的除法运算与做浮点运算相比较,发现Q运算(整数运算)要比浮点运算慢3倍左右.这是怎么回事?

按理说,应该是定点运算快才对啊.

网友A:
都是除法运算比较么?

网友B:
把出发改为乘法

如果可以的话把除法改为乘法。

楼主:
是除法运算比较.

如果两个数的类型相同,并且都是DSP能够处理的类型.那么运算时间也不太长.

如果被除数是Long型的,而除数是Int型的.那么执行的时间就很漫长了.

与此同时用Float型的两个小数直接做运算,速度反而快了许多.

在此我做的都是小数运算,前者为Q格式,后者直接做浮点运算.

楼主:
不能改为乘法运算

因为运算的两个数不是固定的值,在转变的时候必然还要经过除法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