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将ADV7183V采样到的YCrCb数据转换成BMP格式?

楼主(2007-09-16):
不知道YCrCb数据和奇场,偶场的关系,搞了半天没搞出来。
下面是我写的程序,720*525,数据放在szBMPData里了。
        FILE *file;
        int i,j;
        double Y0,Y1,Cr,Cb;
        BYTE byWrite[6];
        double    fWrite[6];

        file = fopen(dlg.GetPathName(),"r+");
        nSeekPos = 54;
        byWrite[2] = 0;
        fseek(file,nSeekPos,SEEK_SET);
        for(i=0;i<525;i++)
        {
            for(j=0;j<360;j++)
            {
                //byWrite[0] = m_szBMPData[i*1440 + 1440 - j*2-1];
                //byWrite[1] = m_szBMPData[i*1440 + 1440 - j*2];

                Y0 = m_szBMPData[i*1440 + 1440 - j*4];
                Y1 = m_szBMPData[i*1440 + 1440 - j*4-2];
                Cb = m_szBMPData[i*1440 + 1440 - j*4-1];
                Cr = m_szBMPData[i*1440 + 1440 - j*4-3];

                /*Cr = m_szBMPData[i*1440 + 1440 - j*4];
                Cb = m_szBMPData[i*1440 + 1440 - j*4-2];
                Y0 = m_szBMPData[i*1440 + 1440 - j*4-1];
                Y1= m_szBMPData[i*1440 + 1440 - j*4-3];*/
/*
C = Y - 16;
D = U - 128;U (Cb)
E = V - 128;V (Cr)
R = clip( round( 1.164383 * C                   + 1.596027 * E  ) )
G = clip( round( 1.164383 * C - (0.391762 * D) - (0.812968 * E) ) )
B = clip( round( 1.164383 * C +  2.017232 * D                   ) )
*/
                fWrite[2]=1.164383*(Y0-16)+1.596027*(Cr-128);//r
                fWrite[1]=1.164383*(Y0-16)-0.812968*(Cr-128)-0.391762*(Cb-128);//G
                fWrite[0]=1.164383*(Y0-16)+1.596027*(Cr-128);//B

                fWrite[5]=1.164383*(Y1-16)+1.596027*(Cr-128);//r
                fWrite[4]=1.164383*(Y1-16)-0.812968*(Cr-128)-0.391762*(Cb-128);//G
                fWrite[3]=1.164383*(Y1-16)+1.596027*(Cr-128);//B
                for(int k=0;k<6;k++)
                {
                    byWrite[k] = (BYTE)fWrite[k];
                }
                if(!feof(file))
                {
                    fwrite(byWrite,6,1,file);
                }
                else
                {
                    break;
                }
            }
        }
        fclose(file);

网友A:
先搞清楚BMP格式就好搞了

楼主:
BMP格式当然知道了,24位,从54字节起BGR顺序存放。

而且存放顺序是反的,即先存放的是最后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