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DSP,求助CCS!

楼主(2007-09-16):
各位高手们:
    我初学这个,在照着帮助文件练习的时候,遇到点小问题,就是添加的.Lib文件怎么不会进Library 文件夹下面。
    就是下面这两个图,第一个是我自己那个,第二个是正确的,请问是怎么回事来的?

楼主:
第一个图没发成功,再发一回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在工程后面有个DEBUG,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在工程后面有个DEBUG,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不要紧的了

只要在project里就行了

这个debug跟vc里的一回事了,一般的ide建项目时都会弄debug、release两个版本,可以有不同的编译参数。还有一般debug版会定义一个_DEBUG的宏,你可以在程序里加一些调试用的语句
#ifdef _DEBUG
....
#else
...
#endif
这样发布正式版的时候切换到release版重新编译一下就行了,不用删掉调试语句

楼主:
可是这个在BUILD时会出错啊。

我调用它的例子看了一下,先前不知道有这个例子的。在建.LIB文件里,它根本没有用rts.lib和那个.cmd的,后来我把这两个也去掉就可以啦。

是不是只有建.out工程时才要加这些东西呢。

楼主:
再问

使用GEL控制DSP变量时,有哪些注意的吗,是不是只要GEL文件中指定的变量在DSP程序中有定义就可以了,但是在EXECUTE时,怎么不产生中断更改DSP程序中的变量呢?我就是调用的那个HELLODSP.pjt,和counter.gel.
是例子来的,不知道哪里有操作错误。

网友A:
re

建lib项目可以不要cmd,因为没有最终连接成目标文件。
要不要rts.lib取决于你的函数里调没调c库里的函数
gel似乎只能改dsp项目的全局变量,你查查看。gel里改变量是直接从JTAG口改的,不会产生中断。最好在需要改的时候先用断点将程序停下来,再运行gel里的命令。

楼主:
多谢wowow指点啊,以后还有很多要请教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