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如果用有源晶振,有输出是1.8V的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9-16):
2812的IO还是3.3v的

用3.3v的有源晶振就行了

网友B:
IO是3.3v的核是1.8V的

不能直接用3.3V的晶振

网友C:
3.3V输出加100欧电阻

3.3V输出加100欧电阻

网友A:
是偶搞错了

54xx/55xx/6xxx的clk输入电平跟VCCIO一样,28xx却跟内核电平一样,真奇怪

网友D:
1.9V的.

150MHz用1.9V的.

网友E:
1.8比较难买,电路可以参考s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