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生成.lib文件

楼主(2007-09-17):
最近移植了个ucos2到2407,但是在编程调试的时候老是会不小心修改到一些系统文件。虽然之后也能把失手修改的部分查出来,但总觉得有点麻烦。所以想把一些系统文件封装成.lib文件,不知道怎么做?请教诸位,可以传个教程,或者介绍一本书给在下,十分感谢!

网友A:
在创建工程的时候

在创建工程的时候,project项不要选择Executable(.out),选择Library(.lib),这样编译出来的就是库文件了;别的工程可以调用这个库文件

楼主:
非常感谢!

十分感谢yidong1981!

网友B(2011-03-25):
如果使用gmake编译的话,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C(2014-03-10):
这种方法很高大上,收藏了!

网友C:
看似复杂,以前只想过没有具体试过,一试才知道好用,而且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