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高手帮我纠正一下汇编程序错误

楼主(2007-09-17):
//实现32位数除以16位数功能
//x   --------------  被除数
//y  --------------      除数
//z ---------------   返回值

//   ---------------   c 调汇编 ----------------
//  ----因为不会在汇编中定义局部变量,所有参数均用AR寄存器存储-----

   .bss H_div,1
        .def        _DivideQ14
    .global _z
        .globl  _y
        .globl  _x

        .text

******************************************************
* FUNCTION DEF : _DivideQ14
******************************************************
_DivideQ14:

     POPD        *+                ;Move return address to C stack
         SAR        AR0,*+            ;Save Frame Pointer
         SAR        AR1,*             ;Save Stack Pointer
         LARK        AR0,#3             ;Size of Frame
     LAR        AR0,*0+,AR0       ;ARP = AR0,AR0 = New Frame

     SBRK   #3
     LAR   AR1,*              ;x ------------------------->AR1
     SBRK   #1
     LAR   AR2,*              ;y  ------------------------>AR2
     SBRK   #1
     LAR   AR3,*              ;z ------------------------->AR3
     LARK  AR4,#3FFFH
     MAR   *,AR4
     LT    *,AR1              ;T = 0x3FFF
     MPY   * ,AR5           ; PREG <---------------x * 0x3FFF
     PAC
     SACH         *,AR6          ; 执行这条语句时,AR6中内容与复位后无异,即这条语句执行失败.
     SACL         *,AR4          ; 以下语句都失败,单步执行的时候AR的值无任何变化

     LACC        *,16,AR5
         ADDS        *,AR4
         SACH        *,AR5
         SACL        *,AR2

         LACC        *,16,AR6
         SACH        *,AR4
         LACL        *,AR6
         RPT        #15
         SUBC        *,AR4
         SACL        *

         XOR        *,AR5
         OR                *,AR6
         RPT        #15
         SUBC        *,AR6
         SACH        *,AR3
         SACL        *

     MAR *-
     SBRK        4
         LAR        AR0,*-
         PSHD        *
         RET

楼主:
不明白

SACH         *,AR6          ; 执行这条语句时,AR6中内容与复位后无异,即这条语句执行失败.
     SACL         *,AR4          ; 以下语句都失败,单步执行的时候AR的值无任何变

---------------------------------------------------------------------
以上这两句执行后AR无变化是我想不明白的.后面的语句暂且不提了.

楼主:
据说这两句不对

SACH         *,AR6          ; 执行这条语句时,AR6中内容与复位后无异,即这条语句执行失败.
     SACL         *,AR4          ; 以下语句都失败,单步执行的时候AR的值无任何变化

这样执行的操作是将ACC中的高十六位赋给了AR6所指向的单元.

在汇编中怎样定义局部变量,将ACC中的高十六位赋给它呢?

请指教!

楼主:
没人帮忙.

敬请指点!

网友A:
RE

SACH         *,AR6          ; 执行这条语句时,AR6中内容与复位后无异,即这条语句执行失败.
     SACL         *,AR4          ; 以下语句都失败,单步执行的时候AR的值无任何变化

这样执行的操作是将ACC中的高十六位赋给了AR6所指向的单元.

在汇编中怎样定义局部变量,将ACC中的高十六位赋给它呢?

请指教!

SACH *,AR6   ;是把ACCH 放到当前辅助寄存器指针*(AR5)的位置,然后当前积存器*设为AR6 是你对汇编的理解有误

网友B:
汇编中没有局部变量的概念……

最多就是模仿c,然后手动维护一个堆栈

网友C(2007-10-18):
AR是辅助寄存器

AR是辅助寄存器,类似于C中的指针的概念,没有实际的物理地址。一般来说,不能直接参与运算。对AR的存取实际是对以AR内容为地址的单元进行操作。
你的程序基本上都不能执行你的想法。
我用汇编,没用过C。不知道你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问题已解决

遇上一位高人,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