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dsp5000移植到DSP6000,算法程序需要注意哪些?

楼主(2007-09-17):
我手头有一个算法程序,在CCS2.2上用54XX仿真(从两个文件中读取数据,处理后写到另外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但是我把程序用DSP64XX建立工程文件,我把原来程序中int 改成short, long改成int,没有用到其它数据类型。 但是结果不对。用到的库函数有abs以及fread。我认为这两个函数应该是不用更动的。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楼主:
难道是由于54xx的CHAR是16bit的原因吗导致fread出错?

网友A:
char怎么会是16bit?

这个char和芯片难道有关?我觉得是C语言或者CCs编译器规定的吧?
它的地址可能是16位对齐。

6000俺没搞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