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机器周期和时钟周期什么关系?

楼主(2007-09-18):
51单片机机器周期是时钟周期12倍,12MHz外部晶振,机器周期1us
DSP机器周期和时钟周期什么关系?2407A达到40MIPS,这和时钟周期什么关?系?

网友A:
可以当作1:1吧

dsp貌似没有机器周期这个概念了,都是些流水线、平行处理之类的了

楼主:
感觉时钟周期和机器周期在DSP里是一个概念

貌似弹片机里面还分得比较清楚

网友B:
5402定时器的一个问题.

我定时78.125微秒一次,每256次就是:256*78.125=20毫秒,每一分钟是也就是3000个20毫秒.
现在我每256次算做一周,这样一分钟应该正好是3000周,可是采集出来的数据是2990周,也就是说每一分钟有8周*20毫秒的误差,这个误差能够从哪里来?

5402的定时器是可重装入的,外部8M,12分频,也就DSP工作在96M.通过计算可能正好定时78.125微秒.

大家认为什么原因呢?

网友C:
re

TIdsp不知道有没有51那样的
400M 6000 DSP,最佳情况下可以在一个周期内同时执行8条命令400*8=3200M指令/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