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直接使用编译后的汇编语言?

楼主(2007-09-19):
我现在在使用6713做一个产品。我在使用线性汇编后,程序编译出的效率仍然比不上经过3级优化的c程序(c语言程序我是经过各种优化后的代码),故我想使用c程序优化后的结果。因为我不需要将所有程序均优化,我能否将经过优化编译后的汇编代码直接取出后作为一个程序文件联入我的其他程序?我试过程序执行结果是正确的,这样做是否会有其他副作用?
希望那位能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原来做5000时发现C代码里对一些控制寄存器做了些缺省设置(CPL,SXM之类的),可能与自己写的汇编代码的设置不一样。调用前先要把这此寄存器位按C的要求设置一下,调用完又改回去。查查67xx的手册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B:
嵌入整段的汇编最好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