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812deadc转换问题

楼主(2007-09-19):
  我在调试一个程序,是仪表一部分,由于程序不是我编写的,我对2812也不熟悉。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请教一下专家。
   我用adc0通道进行采样,信号周期是60Hz,这个我在dsp管脚端用示波器看过波形和频率是没错的。在用定时器0进行定时中断来启动AD采样,要求采样频率是960Hz,希望采样1024点。这样应该是能采样到64个周波。但是实际上在CCS中,显示内存中的1024点数据,用时频曲线显示数据,只有32周波,换句话来说,我每周波采样了32点,总点数1024是没错的。然后我在定时器0的中断处理程序中,每次启动AD转换的同时,对dsp的一个管脚取反,用示波器观察这个管脚波形,管脚的电平维持时间大概1ms,也就是说,每次定时器启动ad转换频率也是960Hz,所以我启动ad转换的时间是对的,那么是哪个原因让我每次采集到32点/每周波呢?

网友A:
是不是画图时的设置不对?

比如16bit的数据按32bit的数据来画图就会少一半了

楼主:
不是这个原因----画图时的设置不对

不是的,因为按你这样说的话,波形画出来就不是是正弦波了,况且读的时候我定义了32数,因此画出来也是按32数画的。

网友B:
管脚的电平维持时间大概1ms,一个周期2ms,频率应该是500HZ左右

管脚的电平维持时间大概1ms,一个周期2ms,频率应该是500HZ左右

楼主:
你没看清楚描述:“频率应该是500HZ左右”

用示波器看信号波形的频率是480Hz没问题,但是,我意思是说在每次定时中断时候,管脚取反,因此波形的半周期是我的采样间隔时间,所以,采样的定时常数大概是1ms,也就是定时频率是96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