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64x图像处理速度怎么就这么慢

楼主(2007-09-19):
(无正文)

网友A:
DSP怎么能跟PC比

  现在PC都是2G以上主频。 很多还是双核的。 内存也快。 呵呵。
  DM643多少MHz? 再说, 你的DSP程序也有可能没有做深度优化。

网友B:
“移植”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网友C:
对DSP结构、算法要了解

C6000系列的DSP跟X86的结构是不一样的,不是PC上的代码拿到DSP上就可以跑的很快的;
要优化视频处理算法,要对DSP结构、算法都很了解才行,不是简单的把程序在CCS下修改编译通过就行了。

楼主:
DSP/BIOS

我用的程序是在厂家给的例程上改的。它用了DSP/BIOS,是否和这个有关呢。速度慢完全是软件上的问题吗,就是因为程序没有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