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407:如何访问外扩数据区的特定地址空间?

楼主(2007-09-19):
我在F2407的外围扩展了几个接口芯片,比如TL16C550,已经映射到数据空间0x8000~0xFFFF。进行初始化时,就必须对16C550内部寄存器的特定地址,也就是数据空间的特定地址,比如0x8001,0x8002,0x9000,或其他任意地址,进行写和读。
TI关于编程方面的手册上是这样说的:在CMD文件中定义相应的MEMORY和SECTION,然后用#pragma DATA_SECTION定义变量,再直接使用变量。手册上给出了例子,把两个长度为512的数组定位到DATA空间。
但这并不符合我的情况。因为数组中每个元素储存在哪里,我并不知道。而我必须针对特定的地址进行访问。
请高手赐教。

楼主:
问题解决了

问题解决了。是逻辑分析仪操作有问题,始终看不到DS信号有效,误以为没有访问到数据空间。
只要定义指针,指向需要的位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