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片外扩展Flash,代替片内flash可以吗?

楼主(2007-09-20):
2407片外扩展Flash,代替片内flash可以吗?

用过LF2407A DSP的朋友都知道,2407 的片内Flash烧写次数有限,有的十几次就不能用了。

我的问题是,不能烧Flash的2407片就完全做作废了吗?我想将MP引脚接成高电平,用片外扩展的FLASH芯片代替片内的flash不知是否可以?

请对此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多多指教!并希望与欢迎与我联系。
xinyancode@163.com

楼主:
reply

继续关注中......

谢谢指点!

网友A:
flash接上了,怎么把程序烧到flash里呢?

现在的开发板都是用仿真器的,都是超TI的.烧的文件格式也要知道

网友B:
可以的,呵呵

然后ti有一个hex2000的工具,可以把ti的coff文件转换成你需要的hex文件,然后你用普通的烧写编程器烧写flash就行了,可能麻烦点,呵呵

网友A:
还是tjsheep见的多。试起来就有点麻烦

3.3v的flash估计都是贴片的,焊接在实验板上,怎么和烧录器接在一起呢?不好烧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