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的程序代码为什么要放在片内Flash中?

楼主(2007-09-20):
2407的程序代码为什么要放在片内Flash中?

不是说程序代码在Flash EEPROM中时,运行的速度比较慢,因为Flash的存取速度慢。那么为什么2407的dsp却要将程序代码放在片内的Flash里呢,难道TI公司就不怕它 的dsp慢吗?

请各位高人多加指点!谢谢!

网友A:
你想放哪呢?

网友B:
flash的慢是相对而言的

楼主:
reply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2407A不像其他的DSP那样,先将代码放在Flash中,上电时再将代码bootload到RAM中呢?

象2407这样是不是直接是将代码写到片内的flash中,就不需要bootload这一环节了呢?

请指教?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没研究过24不好说,应该是可以的。就算不行也可以自己写代码搬移。
可能因为2407内部RAM比较小的,才没有这样操作。
再说内部flash总比外部的快吧?只要一个周期能读一条指令就没有任何影响了

网友C:
40M的频率不至于使FLASH成为瓶颈吧。

楼主:
reply

那是不是2407的程序代码由烧写工具直接烧到片内得flash中,再上电就不需要再bootload了,直接就在片内的flash rom里运行了。是这样吗?

网友D:
同行回答

确实如此

网友E:
re

2407低端芯片,你要在ram里跑得加ram啊
你觉得在FLASH里跑不爽就用别的 ,片子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