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和FPGA共享SDRAM的疑问!

楼主(2007-09-23):
(无正文)

网友A:
re

为什么要把事情做的那么复杂呢
2个控制器同时控制同一块sdram?你如果想有事情做就这么搞吧

楼主:
楼上的

楼上的,兄弟快累疯了,你说的是。出个主意

网友B:
双口ram或fifo

网友C:
能否FPGA采集后通过HPI写到DSP里?

网友C:
一次要转存多少数据?

楼主:
wowow

我先照wowow说的试试看

网友D:
在FPGA中构造一个FIFO或双口RAM,多方便啊。

网友C:
如果AD采样率不高的话可以考虑用McBSP

如果AD采样率不高的话可以考虑用McBSP+DMA,或者直接选个串口的AD接到McBSP。很多串行AD可以直接接Mc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