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TMS320VC5501-300做100MHz的示波器性能够用吗?

楼主(2007-09-25):
俺想用ARM9+TMS320VC5502来做,ARM9处理显示等东东,DSP专做信号处理
请高手不吝砸砖!

网友A:
你的设计参数?

采样率?采样位宽?触发频率?采样深度?
数据处理和显示难度不大,关键采样部分不好做啊。100M的带宽至少得200M-250M的采样率呀

网友B:
应该不行。

实时采集,还是用FPGA加上DDR2,并由FPGA完成一些部份处理功能,然后由ARM再进行数据处理和显示。5502的速度太慢。连采集都完成 不了。

网友C:
最好别用5502

最好别用5502(包括5501),其总线接口能力差,除非你所有程序能在内部运行,我使用5502(还是300MHz的)做基带信号处理时,遇上接口吞吐率不够问题,即使TI技术支持也无法解决,后来干脆用64xx芯片才搞定。劝你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