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编译错误问题

楼主(2007-09-27):
(无正文)

楼主:
没有人肯指教嘛

网友A:
未建立.out文件

呵呵,我也是个新手
你看你的工程文件下应该有个名为debug的文件夹,正常编译时,应该在该文件夹下有一个.out文件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当时的原因是因为没加存储分配文件.cmd和中断向量文件.asm,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
呵呵!

网友B:
楼主 解决没?给说一下怎么解决的吧!

网友C:
把**.obj文件从DEBUG文件夹转的工程的目录下就没有这各问题了

俺是新来的
CCS环境都不熟悉就上路了
真当是路都人不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