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CY7C024啊.

楼主(2007-09-28):
我把他映射到0X4000地址区间,我写入一些数据后,然后读出,存到内部的RAM中,可是数据怎么也对不起来.通过另一侧51读出来的数据,和0x4000数据区间的一样.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感觉写入的和读出的不一样.
和DSP接口我买的是CY7C024,而不是带V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为什么我用这个芯片,总有几个区间写不上数据呢?

大部分通过一侧写,另一侧读是好的,但是总有很多区间,写上的数据与读出的数据不一样.各位用过的,这是什么原因,我把他映射在IO区间和RAM区间都有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是芯片的问题.

楼主:
找到原因了.

原来电路板一根线没有画过孔,忙了一周,总算找到问题了.

网友A:
有点晕...应该先用万用表检查硬件连接的...

网友B(2016-11-22):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在用CY7C024AV,读写双口RAM出问题了,写数据就出错,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希望楼主能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