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简单的dsp问题

楼主(2007-09-28):
编写的程序,在simulator时一切正常,在emulator时编译正常,但在执行 Load Program时,总是出现错误提示: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0. ple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ry map.

请各位指点!

网友A:
好像是CMD的问题

好像是CMD的问题

楼主:
谢谢 楼上指点

如果时.cmd的问题,simulator时为什么ok呢?

网友B:
出现这样的问题没办法产生.OUT文件吧?

楼主:
谢谢 楼上关注

可以产生.out文件,编译也正常但是不能load

网友C:
仿真器或板子出问题出问题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谢谢楼上

哪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C:
先用替换法查找出问题的地方啊

网友D:
世界上dsp型号多了……

楼主:
谢谢ls及lss

用替换法,只有一个板子和仿真器啊,软件仿真没问题,所以不知道怎么替换

用的dsp是5416

网友D:
sim正确,说明cmd都应该差不多了,如果不能load

那就应该是硬件问题了,5416没有内部flash的吧?

网友E:
同意,既然SIMULATOR没问题

那就不是CMD的问题了,这种情况应该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F:
防真器上拉有没有?

住真器到DSP芯片的距离是不是很远?

网友G:
没有下载到板上去吧?

楼主:
dsp

仿真器离板子不远啊  比较近就20cm左右

是没下载到板上,问题就是下不下去啊,load的时候出问题

网友H:
我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

CCS的某些版本里541可能load时候出错,用55的simulink load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