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数字信号处理问题。正弦波相位的求法

楼主(2007-10-01):
比如我这有一个正弦波。频率为2Hz,相位不知道。
这个正弦波我在一个周期内采样512个点。进行FFT。算出频谱。
怎样利用FFT后的数据得出初始相位呢?

网友A:
根据实部虚部计算正切,求反正切

用基波的虚部/实部

网友:
小研究 请教

为什么 不用  1次 谐波  的 虚部 实部  ??

网友B:
根据采样率和采样点数,可以计算出2Hz所在FFT结果中的位置

然后取出实部和虚部就可以计算出相位。注意结果是以cos为参考的。

网友A:
3楼,1次谐波不就是基波嘛

网友B:
其实没有什么谐波不谐波的,你想要那个Hz的,就取那一点的

例如你要分析2Hz的,就取最靠近2Hz那点的值,要分析3Hz的,就取最靠近3Hz那点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