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TMS320LF2407做A/D采样,怎么老是不准确?

楼主(2007-10-05):
我用TMS320LF2407做A/D采样,怎么老是不准确?

我用TMS320LF2407做A/D采样,怎么老是不准确?因为没有时间和控制上的要求,所以我把交流信号整成直流后来采样,发现采样出来的数据有很大的波动,比如240v的信号,大部分时间还是能采样得到240v左右,但有时会出现160V和320v的采样值,而且每次都是160v左右和320左右。有规律的变化。

网友A:
也许是滤波不好。

楼主:
我今天又测试了一下!

我今天又测试了一下,发现采样电压在2.2V以下采样是正常的,高于2.2v采样就不正常了,加大滤波电容也没作用。不知道有人遇到过没有?

网友A:
最好用示波器看看波形。直接用直流电压加上去测试一下,

可以确定是否是软件问题。有可能是在计算过程中,发生溢出了。

楼主:
用示波器看过了,直流电压很干净,用直流电压也试过不会

示波器看过了,直流电压很干净,用直流电压也试过不会有问题!后来我把采样电压调高了也是正常的,只是采样电压在2.4V-2.6V之间会不正常。

网友A:
那就没办法了,看上去都正常....

网友B:
建议分析一些采样数据之间的规律

你发现了数据出错的规律说明你还是下了工夫的,建议你分析一下错误数据和采样电压之间的对应关系,找出规律你就可能发现问题的所在。
如果方便请给出采样部分电路图及从小到大的一组数据(实际值和采样值)来分析

网友C:
建议直接用一路直流信号源先测试一下

网友D:
DSP交流网[http://www.hellodsp.com]

建议你往里提一个直流

应该是前端模拟电路的设计问题。
因为现在的AD,一般最高点压都能在5V左右
 相关链接:http://www.hellodsp.com

网友E:
如果有条件直接用稳压电源送电压

如果有条件直接用稳压电源送电压到DSP,首先排除外部电路出错的可能性,而且,就我做的结果来说,AD采样的值是比较准确的.比如采样2.4V的电压信号,最终转换的结果基本上会维护在这个数值不变.能够达到一般精度的计算要求.

网友D:
DSP交流网

同意楼上的观点。
现在IT业发展已经很好,不太可能出现 精度低的芯片。

因为各个厂家都在为自己的市场考虑
 相关链接:http://www.hellodsp.com

网友F:
估计是分压损失了

楼主(2007-11-29):
谢谢大家这么热情的帮我分析问题!

因为这段时间忙没上来过论坛,我的问题解决了!我分析了错误数据和采样电压之间的对应关系,发现在采样值在2ff到300临界点时会出现问题,因为我看的采样数据是在串口看到的,因为采样到的数据是12位的,需要分两次经过串口送出,我在送出低位数据时没有保存好高位,结果采样数据一更新,我经过串口的数据就变为了3ff了。

网友G:
个人感觉是软件处理的问题

个人感觉是软件处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