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发问:R/W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7-10-07):
本菜鸟认为:既然有了RD#跟WE#,就可以完成读和写了;那么R/W还有什么用呢?

网友A:
R/W指示DSP正在进行的操作,你可以看下时序...

楼主:
指示用的?那么可以它用作控制吗,能代替RD#跟WE#吗?

网友B:
有的芯片是要RD,we分开的,有的要一起的。

你可以看看RA8803这个芯片的手册,它举的例子中就说了,有两种mcu类型,一种6800型,和另外一种型号mcu(忘名字了),这两种mcu一种是rd,we分开的,一种是合在一起的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