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什么情况下才需要用DSP/BIOS啊?

楼主(2007-10-08):
最近看DSP/BIOS看的一头雾水,请问一下要什么情况下才要用它啊?在DSP/BIOS基础上做软件和直接做软件相比有很大的好处吗?不用它行不?小弟用DM642做图像的,谢谢~

网友A:
DSP/BIOS只是个操作系统,没它照样转.

楼主:
话是这么说,可是……

话是这么说,可是既然TI搞了这么个东西那总应该有它的好处吧……现在就觉得它挺难弄的,现在时间紧,不知该不该把时间用在钻研这个东西上……

网友B:
看你做什么,如果就是一个解码内核,可以不用

如果是一个系统,那最好用,不然到后面会很麻烦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学习中……

网友C(2007-11-17):
偶也在学习

感觉这个东东对于调试系统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