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不太理解

楼主(2007-10-10):
问一个汇编的问题,是理解的问题:
对于 DAT0 .set  10H
     DAT1 .set  1000H
     ST #12H,DAT0
     ST #23,*(DAT1)怎么理解啊,是不是DAT0表示的是10H地址还是立即数啊,看ST #12H,DAT0应该是个地址吧,那ST #23,*(DAT1)是不是把23H这个数送到1000H所存的数所指向的地址啊?请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嘿嘿

看书,指令系统看一遍,记不住再看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