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开发板上的外部SRAM,没有它也可以用仿真器仿真吧?

楼主(2007-10-12):
这个外部的sram是用来运行时,dsp将片内的程序copy当外部的sram中运行,因为sram运行的比flash快,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A:
RE

我想还有别的作用吧

网友B:
程序太大了,内部装不下,和仿真器链接没有关系

楼主:
怎么书上说是仿真器要拷到外部sram中去运行呀?

网友A:
不对

在FLASH里也可以运行。

楼主:
怎么都答非所问了。

网友C:
可以
不过只能设置一个断点,而且程序要烧写到flash中

网友D:
仿真一般在外部ram里,程序小可以用内部的2kram

楼主:
终于明白了,谢谢

楼主:
dd

一本书上讲的,使用跳线,仿真时为mp模式,用外部ram,正常运行时当数据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