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2812片内RAM不够用时怎么解决?

楼主(2007-10-12):
当片内RAM不够用时,能否将程序存到FLASH中?以下cmd文件编译通过,load program时出问题,怎么解决?非常感谢。

MEMORY
{
PAGE 0 :
        FLASH      : origin = 0x3d8000, length = 0x7f4f
        RESET     : origin = 0x0, length = 0x3f

PAGE 1 :
         DATA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1fff

}

SECTIONS
{
        .reset   : load = RESET, PAGE = 0
        .text    : load = FLASH, PAGE = 0
        .cinit   : load = FLASH, PAGE = 0
        .vectors : load = FLASH, PAGE = 0

        .stack   : load = DATA, PAGE = 1
        .data    : load = DATA, PAGE = 1
        .ebss    : load = DATA, PAGE = 1
        .bss     : load = DATA, PAGE = 1
        .econst  : load = DATA, PAGE = 1
        .const   : load = DATA, PAGE = 1
        .cio       : load = DATA, PAGE = 1
}

网友A:
不能load到flash中中,因为写flash不是直接写就可以的

1、优化程序
2、扩ram

楼主:
扩ram如何扩?请指教,非常感谢!

请指教,非常感谢!
1、扩ram如何扩?
2、如何将程序写到flash中?如何调试?

网友B:
1 主要的还是优化程序
2 将程序烧到flash中要用烧写flash的插件的

网友C:
外扩ram改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