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QMATH的问题

楼主(2007-10-16):
请教 在DSP2812运行IQmath时算sin(0.25*pi)时,即是45度时是0.6816387与计算值0.707相差太远了
求教!!!!!

楼主:

计算值正确吗
需要什么特别设置吗
谢谢拉!!!!!

网友A:
RE

应该不正确,
选用定点算浮点,需要在cmd文件中将boot中的三角函数表找出来(是一个大小512字的表),词可能有些不转业哈,然后是选择Q格式,计算正弦,一般选择Q31,还是很精确的,我曾经计算过的,喝喝

楼主(2007-12-13):
谢谢指教

谢谢指教 我还得多加把劲学习啊

网友B:
IQmath还是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