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XINTF奇怪问题!

楼主(2007-10-17):
2812--XINTF奇怪问题!

使用2812的XINTF扩展几个外设,用到XZCS0AND1,XZCS2,于是开了一个最小系统板,编写了1个简单的测试程序,测试发现XZCS0AND1,XZCS2都没有片选信号输出!

同样的程序在开发板上运行,XZCS0AND1,XZCS2片选信号输出正常!

程序如下:
unsigned int * LED_PORT = (unsigned int *) 0x234c;//0x434c;
unsigned int * Z2_PORT = (unsigned int *)  0x80000;//0x434c;

        for(;
        {
                                * LED_PORT=1;
                        * Z2_PORT=0;
                KickDog();
        }

配置程序如下:
    XintfRegs.XINTCNF2.bit.XTIMCLK = 0x0000;

    XintfRegs.XTIMING0.bit.USEREADY = 0;
    XintfRegs.XTIMING0.bit.X2TIMING = 0;
    XintfRegs.XTIMING0.bit.XSIZE = 3;
    XintfRegs.XTIMING0.bit.XRDLEAD =1;                 XintfRegs.XTIMING0.bit.XWRLEAD = 1;
    XintfRegs.XTIMING0.bit.XWRTRAIL = 1;
    XintfRegs.XTIMING0.bit.XRDTRAIL = 1;
    XintfRegs.XTIMING0.bit.XWRACTIVE = 7;
    XintfRegs.XTIMING0.bit.XRDACTIVE = 7;

请教出现这种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电路有问题?问题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