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试DSP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type.h"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10-17):
自己写一个type.h。里面就是一些类型的定义。例如uint8什么的

楼主:
uint8 是什么??

 能详细点么?? 谢谢  那是不是的知道某一型号的DSP 相关接口信息呀??

网友A:
你可以先不要这个头文件,然后编译一下,看看哪些地方错

然后根据错误提示,一个个将未定义的类型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