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自举bootload设计 大讨论

楼主(2007-10-18):
原创------来自[DSP交流网]

很多初学者可能不不了解bootload 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很多DSP书籍上都没有类似的详细解释。现介绍如下:

一、DSP系统自举原理-----简单介绍:
       简单地说,基于 Flash的DSP系统自举原理和计算机启动的过程是类似的 。咱们平时开启计算机加电的时候 ,程序指针指向 BIOS。BIOS将一些基本的程序加载到计算机内存 中去 ,然后把控制权交给了CPU。
       对于TMS320C54x DSP芯片来说,一 般 都 在 芯 片内设置有自启动(BOOT)程序。BOOT程序的主要作用是在开机时将用户程序从外部装入到程 序存储器。有很多种 BOOT方法 ,包括并行 I/O口 BOOT、串行口(标准/TDM/BSPBOOT、HPI BOOT、外部并行 BOOT、WARM BOOT,并支持 8位/16位及多块程序 BOOT。这些不 同的 BOOT方式可以满足用户不同的应用场合。
      如果系统将 DSP设置为微控制器工作方式(MP/MC置高),则DSP复位后 ,程序就从外部 Flash的 FF80H地址开始运行 。在FF80H处 ,有一条跳转到 BOOT程序的指令 ,这样便开始运行用户自己编写的 BOOT程序。
参考文献:基于Flash的系统自举设 计   李峰 ,杨震著 ,南京邮电学院学报。
 相关链接:http://www.hellodsp.com

网友A:
欢迎大家讨论!

本人对BOOTLOADER 了解不是很深,
欢迎大家批评指教!
 相关链接:http://www.hellodsp.com

网友A:
二、自举加载过程----未完,待续中

原创------来自[DSP交流网]

大家可以这么做,先把硬 件电路接通后 ,上电,复位。这时候,PC指针指向Flash的指定地址 (比如:FF80h)。这里要说明的是,请大家注意,这个地址映射到DSP内存的第 0页中的外部存储空间,刚刚初学的同学,可以试一下,CCS(Code Composer Studio)环境中可以跟踪到。
接下来 ,系统执行用户自己编写的搬移程序。这一段程序负责把引导程序和相关用户程序装入DSP的内存中。装载完成以后 ,Flash把控制权交给DSP。所以它的主要功能是 ,在上电时从外部加载并执行用户的程序代码。
 相关链接:http://www.hellodsp.com

网友B:
请问BOOT与复位中断的问题

看到很多地方说boot.asm放在0~400地址,复位中断那里也在放在地址0处,那到底怎么回事,有没有人能讲一下。初学者。